楼主(2015-04-04):
用移位指令做的4工位转盘机,启动要求按顺序先启动1工位,再2工位,4次转动后启动4个工位全部运转,转盘运转完成后,4个送料装置将分别将每个工位备料料压入对应转盘的工位,每个压入完成后,提前做备料准备,不必等待其他三个工位是否压入完成;四个工位完成压入送料后,转盘方可转动。停机要求停机按下按顺序先停1工位最后停4工位。本人第一次做转盘,停机很难停。请教高手指教。谢谢!
程序顺序:
1 用M0到M4代表4个工位的标志信号,当为1时,开启该工位,否则不执行该工位。
2 程序编排:检查标志-检查是否有停机信号—备料准备等待-转盘旋转完成标志-送入装盘-返回开始
说明:为了提高效率,要求每个工位完成自动送入转盘步骤时,返回提前备料,不能4个工位同时备料,这样效率低下。
问题:当我按停机时,如果其他工位工作,一号工位备料已经完成,只需要转盘旋转后便可压入,等转盘旋转后,该工位标志MO已经是0,正常不能压入,但备料已经提前到达准备位置,直接压入转盘。当转盘旋转到2工位时,该标志为零,2号不能压入,这样停机不准确了,而且最后一次产品除了1号工位外后几个工位都没有加工,停机出现不对了。
请问同行怎么实现停机自如,拜谢!万分!

网友A:
看我的帖子,这样的程序我写过,用我那样的步进程序最好写。

网友B:
要用位移指令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备料只要到了准备位置,就不管标志位是否为0,只要转盘转到位就直接压力,可以在这个环节修改下顺序,转盘转到位后再检查标志位,即使备料完成也不压力,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