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5-04-04):
求一个三菱FX PLC使用四个键 构成一个16进制的密码锁 我只会2进制的 CMP指令编写

网友A:
四个键不行吧,要四个晶体管输出,四个输入才能构成十六键。要么你就是就同时按下几个键,这样可以组成,0000-1111这样组成十六键。

楼主:
我没有想到 如何使用4个键组成H68这个数值 但我可以使用8个键组成01101000 然后 使用BIN指令使其转换为68这个数值 但是题目说四个键哦 我是新手 不知道啊

网友A:
只是四个键,没有说明其他的,可以用一个加,一减,一个o位,一个10位就可以呢,

网友B:
四位二进制可以组成一位十六进制,是不是让你把四个健对应的二进制数转换成一个十六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