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5):
 K4X0 中x5 x10 置位 执行BIN K4X0 D0    此时 K4X0显示288 但D0 显示120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 BIN只能转换0~9 超出不进位 错误归零 因此每四位组成一个数字(0~9) 超出不进位 归零 所以第5第8位 置位时只能显示120而非288且它不是按照2进制算的 不是1*10^8 +1*10^5而是每四位组成一个单数然后按照8421这样排 既 在K4X0中第8位 为0001 第5位为0010位 (0001 0010 0000)然后对应8421码可以知道以每四位为一个单位 第8位为1 第5位为2 后面低四位为0  所以BIN转换后显示D0位120 如此类推 反之BCD也是如此   4位数组成的一个数字不能超过9 否则不显示! 既不能有1100, 1010,1111,1101,1011,等超过1001的数码出现否则出错

本人新手

若有不妥之处望指教

网友A:
说的错的一踏糊涂。什么是BIN码?其实就是二进制码。什么是BCD码?就是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十进制数。
K4X0是什么?就是X0 到X7这8位。  K4X0数据为288是十进制数,120是十六进制数。
谢谢你的回复并告知错误之处 我是新手 希望可以加你好友
相信自我!

网友A:
所以BCD码最大只能表示0--9999    比如十进制的17用BCD码表示就是:0000  0000  0001  0111
如果是用二进制表示就是:0000 0000 0001 0001     表示范围是0--FFFF   也就是十进制的0--65535  这只是无符号数。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错的一踏糊涂。什么是BIN码?其实就是二进制码。什么是BCD码?就是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十进制数。
K4X0是什么?就是X0 到X7这8位。  K4X0数据为288是十进制数,120是十六进制数。

  K4X0不是X0~X7,X10~X17么

网友A:
是的,没错。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