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5):
如果只有一个控制回路,显现不出什么,但是如果有几十个回路,就省线了。请问这样把图1改为图2有问题吗?

网友A:
图1 手动ON自动OFF,手动OFF自动ON,   图2自动ON 手动ON,自动OFF手动ON

网友B:
你既然有PLC为何不用PLC直接控制自动/手动,所有动作有PLC完成,你只要IN和OUT。不知是不是?嘻嘻
独自漂泊

网友C:
图2在手动时,自动电路仍有可能起到作用(当然可以用其他条件限制)。

网友D:
有问题!图1只能选择(手动、自动)控制方式中的其中一种。图2是自动控制始终有校,手动控制可以关闭或打开。问题是用自动控制方式起动机器后手动控制方式是关不了的,安全第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图1只能选择(手动、自动)控制方式中的其中一种。图2是自动控制始终有校,手动控制可以关闭或打开。问题是用自动控制方式起动机器后手动控制方式是关不了的,安全第一呀!

实际上我第二幅图没有画完整,第二幅图的旋钮节点转换开关是这样的

3,4触片是进入PLC的DI信号(也就是某某设备的自动信号),只有自动信号有了后,PLC才有输出(即DO信号所带的中继的无源触点才起作用),编程时做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问题,

有问题就别藏着了,不然吸引你进来了,不发表看法,浪费了你的时间,兄弟你说是吧

网友D:
嗯,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F:
我看没什么问题

网友G:
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问题就别藏着了,不然吸引你进来了,不发表看法,浪费了你的时间,兄弟你说是吧

兄弟,你好像问的是有问题吗?而不是有什么问题。而且你的问题又没有说清楚,你后面又做了补充,是不。就事论事,就你说省线的这个主题,第一副图进PLC是3根线,第2副图,加上你补充的,好像也是3根线,第一副图是不是要补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好像问的是有问题吗?而不是有什么问题。而且你的问题又没有说清楚,你后面又做了补充,是不。就事论事,就你说省线的这个主题,第一副图进PLC是3根线,第2副图,加上你补充的,好像也是3根线,第一副图是不是要补充下

是我没有说清楚,一个回路的图,是看不出来省线,都是3根,实际我要控制的是24只380V的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