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有一题,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5-04-05):
1) 按X 5秒 ,Y灯亮。
2) 按x 1次, Y灯亮。
3) 按X 1次, Y灯闪烁。
请编写以上3种功能PLC程序。 这题目没看懂,请大家看看,出题人的意思。

网友A:
应该是叫你编写三个程序。程序中都只有一个X和一个Y。但动作不一样。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先确认要求是怎样的,是一个程序、还是三个程序;若根据“编写以上3种功能PLC程序”,则可能是三个程序。
若看成一个程序,则是:X持续按5秒,Y亮;接着按一次X,Y保持亮;再按一次X,Y闪烁;如此,则“1)、2)”有重复。

楼主:
跟楼上想的一样,去一家公司面试,给出的题目,问监考的一个程序还是三程序,他让我看说明,如果是三个程序觉得太简单了点,如果是一个程序第二次按有什么意义。画了三个程序,面试没通过。

网友D:
哈哈。。应该是三个程序,面试没通过这不是你的问题,是出题人的问题

网友E:
这个程序应该是这样
按住X5s: Y灯亮
松手X: Y灯灭
再按一次X: Y灯常亮
再按一次X: Y灯由常亮变为闪烁

网友F:
赞成6楼的,应该是在考你顺序控制。

网友G:
说实话题目感觉好模糊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楼主(2015-09-29):
哪位大侠,编个程序上来看看呢,谢谢!

网友H:
感觉很多时候,面试的装逼货很奇葩,自己半斤八两,还自以为很严谨,什么都懂。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I:
看了帖子感觉怪有意思的,自己试着尝试编了下,因为是初学者也不知道对不对,有不到之处还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J:
用计数器计时器,简单点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个程序应该是这样
按住X5s: Y灯亮
松手X: Y灯灭
再按一次X: Y灯常亮
再按一次X: Y灯由常亮变为闪烁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L:
面试人装B而已,不用去想这种靠猜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说用1.5平方的线,设计40KW的电机电路。

网友M: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N:
話說我以前面試也遇過出怪題的,後來我幫他題目加註解,然後在解題,只能呵呵了

网友O:
1) 按X 5秒 ,Y灯亮。
2) 按x 1次, Y灯亮。
3) 按X 1次, Y灯闪烁。
请编写以上3种功能PLC程序。
猜想是顺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