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FC编程求助

楼主(2015-04-05):
SFC中,不是说进入下一个状态,上一个状态会自动断开的吗,怎么我编的SFC程序进入下一个状态,上一个状态还是活动的?
如下图,进入S21,Y0还是ON呀

网友A:
把上个状态置0就行

楼主:
不是在SFC中用了TRAN,就切换到下一个工步了,然后上一个工步就不是激活状态的吗?

楼主:
还有,这是用SFC编的,在步中用不了复位上一个状态的命令

网友B:
S0是初始化状态,X24按下去会一直初始化,因此Y0才会一直为“ON”

网友B:
在STL步进梯形图和SFC编程模式中,S0~S9是作为顺序流程段的起始状态,用在梯形图中编写,就是说S0~S9是顺控流程程式的入口,而每一段顺控程式又是以RET作结束的,S20一般作为顺控起始状态转移的下一个目标状态使用,当你不用S0而直接使用S20的话,三菱PLC只会将它当作一个普通的继电器处理,而不会进入顺序流程控制中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把第一步LD X24 改LDP X24 试一试

网友E:
学习了,收获不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