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该怎么放电呢?没用过。

楼主(2015-04-05):
摇表放电为什么要用导线短接红,黑表笔,而不直接红,黑表笔短接?

网友A:
放电方法是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设备短接一下即可(不是摇表放电)。

网友B:
是将被测设备放电,防止设备放电把摇表打坏

楼主:
一楼说具体一点吧,不太懂,怎么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