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5):
想用欧姆龙的PLC控制17个伺服的定位,自己想用CPIH外加一个CJ1W-NCF71来完成,不知是否可行,或者有别的好方法,
谁有CJ1W-NCF71的说明书,求给一份,谢谢!

网友A:
推荐用CJ或CS中型机

网友B:
      我也有过此类应用,19个伺服定位,其中9路伺服为固定两个位置控制;6路为转盘控制,每次转8度,共45格;4路为多位置控制,采用CJ2M系统PLC工程造价太高,约5万;采用5个CP1H作PC LINK通信又怕不稳定,容易发生故障,同时也咨询过OMRON官网客服,他们也不敢打包票说可以,只说理论上可以,但存在不稳定因素;后来决定用一个CP1H控制多位置的4路伺服,其他15路全部改为用伺服内部位置控制,工程造价在1万以下(单算PLC)。如CP1H控制的点数不够,可以考虑用中型机CJ2M系列,造价也控制在2万左右,还可以用远程IO模块,性价比较高。就是不知道你17路伺服对于位置的控制要求有多高,可以互相探讨下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其他15路全部改为用私服内部控制”是什么意思?
私服太多,自己感觉还是用CJ2M靠谱点

网友C:
e 用CP1H系列的PLC加CJ系列的定位模块完全可以控制20个轴,只不过CP1H要用一个转换板就可以跟CJ系列的定位模块使用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其他15路全部改为用私服内部控制”是什么意思?
私服太多,自己感觉还是用CJ2M靠谱点

伺服本身的定位,可以存储多套路径,发出执行型号即可。

网友E:
可以使用CP1H+NCF71来做,有客户这样做过,应该说是成本比较低的。由于NC_71是欧姆龙CJ到NJ的过度产品,市场上使用量不是很大。要是公司比较土豪或者老板比较任性,可以考虑NJ501-1400来做,控制32轴,当然伺服驱动器也是与之匹配的以太网型的!
(NCF71在官网上可以下载英文和中文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CP1H+NCF71来做,有客户这样做过,应该说是成本比较低的。由于NC_71是欧姆龙CJ到NJ的过度产品,市场上使用量不是很大。要是公司比较土豪或者老板比较任性,可以考虑NJ501-1400来做,控制32轴,当然伺服驱动器也是与之匹配的以太网型的!
(NCF71在官网上可以下载英文和中文说明书)

NCF71说明书官网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 用CP1H系列的PLC加CJ系列的定位模块完全可以控制20个轴,只不过CP1H要用一个转换板就可以跟CJ系列的定位模块使用了啊

1个CP1H最多扩展2个CJ模块,如果不用NCF71最多也就带12个轴,除非用串行通信全站链接才可以超过12个轴,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本身的定位,可以存储多套路径,发出执行型号即可。

这个不会,难吗?我用的是松下A5的伺服

网友B:
伺服选型时带内部位置控制就行了,内部控制也不复杂,只是IO控制多了,调整参数有点麻烦

网友E:
[attachment=133833]
[attachment=133834]
  • 下载积分:+1(libaofeng) 好贴好贴!

网友F:
这个想省钱又想控制多个轴,用MODBUS控制位置速度数,用1/O控制启停

网友G:
用信捷的XCM系列的PLC吧!单机可控制10轴,用两台就够了。

网友H:
17个伺服,如果正常的话,应当使用CJ2H CPU 加2个 NCF71 ,使用CJ2M 加 NCF71 适用于5-6个伺服的控制。要求同步控制,刷新速度快的话,必须CJ2H。 CP1H 表面可以做,但是程序量收影响17个伺服不可以。我看过很多CJ2H 加NCF71 的设备,高速运行非常稳定。

网友I(2015-07-15):
很贵的吧,
一点一滴

网友J(2015-11-22):
可以用总线控制,CAN, 汇川PLC自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