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模式控制

楼主(2015-04-05):
如题,最近要做一伺服速度模式控制,要求用外部旋钮来调节转速,哪位做过的朋友能不能说说该怎样弄,

网友A:
伺服一般都有模拟量控制功能的,接个定位器就可以了,看说明书接线设置相关参数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模拟量调节是伺服电机简单的使用方式

网友C:
外接电位器就可以了,看伺服说明书,选择合适的阻抗和功率,设定伺服参数.
David

网友D:
通过PLC模拟输出控制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一般都有模拟量控制功能的,接个定位器就可以了,看说明书接线设置相关参数就可以了。
请问接电位器就可以吗,我问了厂家,厂家说两条线就可以了,你说的电位器是接三线还是接两线

网友E:
当然是接两线的啦
在路上。。。QQ:1186037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