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步进顺控指令中能不能出现双线圈

楼主(2015-04-05):
请求大师指点。步进顺控指令中能不能出现双线圈

网友A:
一置,一复 可以
下一步 可以再用

网友B:
可以的,手册上是这样说的

网友C:
是的,置位和复位可以的,输出Y就不能了。

网友D:
不建议你这样使用!一旦出现问题会查死人!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完全可以,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F:
可以,每次只执行一步,上步自动复位。
wuzhishou

网友G:
我用步进控制伺服差不多8线圈做好置位与复位即可

网友H:
反正三菱的可以,我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I:
我用三菱SFC编写的时候,可以双线圈!
步进顺控指令中能不能出现双线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