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接地问题

楼主(2015-04-06):
一个电柜强电保护地,弱电地,模拟量地, 数字地,这些地线怎样接,有经验的师傅请给解答,谢谢

网友A:
强电的接配电房引过来的接地线,一般与零线是通的。弱电的可能自己单独打一个接地桩比较好一点。

网友B:
我遇到的都是一个底线

网友C:
强电的接配电房引过来的接地线,弱电也接地线.有变频器,变频器另接地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