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6):
各位大神:
本人OMRON初学者,现在遇到问题不能解决!测试过编程软件5.0/9.3与pLc都连接不上,点击在线,软件提示:“端口被其它应用占用!”编程线cFI02驱动也安装了,设备TPM1A!请各位不吝赐教!电脑端口,与cx-p内端口、参数设置是一致
COM1
E

网友A:
软件提示已经很明确了,对症解决就行了。CX-P里面,查看端口是否真的被占用了

楼主:
电脑端口,与cx-p内端口、参数设置是一致
COM1
E
提示“端口被其它程序占用”

网友A:
从描述,看不出任何异常,重装系统看看吧。或者换一台电脑。
真诚感谢!安装以上两个版本cx-p(5.0/9.3),不需另外安装什么其它的OMRON驱动吧?

楼主:
谢谢!安装以上两个版本cx-p(5.0/9.3),不需另外安装什么其它的OMRON驱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安装以上两个版本cx-p(5.0/9.3),不需另外安装什么其它的OMRON驱动吧?

串口连接,无需任何另外再安装OMRON的驱动了。
另:通讯线正确?
cfi02电缆,已安装该电缆驱动。软件还总提示“指定端口被其它应用占用!”现在被这个问题困扰,无法解决!谢谢!

网友B:
修改通讯端口号,有别的软件占用了你用的com1
真诚感谢!修改了好多com口,系统也还原过,都不能解决,真是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件提示已经很明确了,对症解决就行了。CX-P里面,查看端口是否真的被占用了

本来新手,在哪看这些设置啊?欧姆龙软件里面没找到啊!

网友B:
你确定程序里面的端口号和你电脑端口号一致吗

网友D:
你的usb驱动安装正确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给你3个建议:
1.使用USB时,确认USB驱动安装正确
2检测服务是否启动如下:
[attachment=133828]
3通过以太网直接连接时如下:
[attachment=133829]  [attachment=133830]

网友A:
TPM1A,已经淘汰了好久的系列,编程口是串口的,并不需要OMRON的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