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更换不同分辨率的编码器

楼主(2015-04-06):
本原来的移动编码器是1000P的非标编码器,用的DT90300高速计数器,现在坏了更换成1024P的,不知道传动比,想用比例换算的方式,但是提示错误,帮忙可能一哈是怎么回事你,应该怎么改。谢谢大神们,人强电转弱电,新手一枚。PLC都是自己在看

楼主:
上图是我改的,下图是原来的,附件里面有原始程序

楼主:
木有人回答呀?

网友A:
用错指令了,用32位乘除法。
[attachment=133731]

楼主:
看的人多,回复的人少 啊

网友B:
4楼的回答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吗,你是不是乘的超出范围 了!不过我个人觉得你应该按比例改DT32710和DT32720的数值!
QQ32135553

网友C:
没用过松下的PLC!帮顶!
benqa770

网友D:
4楼的说的没做,指令用错了,用错了运算指令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复指定楼层呢,最近很忙没上来看,谢谢你们的指导,我修改了就拿去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