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收入点是高电平有效的型号

楼主(2015-04-07):
各位朋友:我听别人说三菱PLC的收入点有高电平有效的型号,也就是说我可以接PNP型的开关。有知道的朋友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是高电平有效 但三菱是-24V输入才能产生高电平。所以只能用NPN型。

网友B:
fx3u和Q的,npn和pnp都支持,看你公共端怎么接线了,
下载积分:+1(咕咚毛球) 支持

网友C:
三菱PLC,有NPN和PNP输入有效的,我手上就有好几个PNP输入有效的。

网友D:
三菱的FX系列都支持PNP和NPN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你可以拆开PLC,找到电路板输入端+24V和COM点,在接线端实心黑点的引脚看是与COM点引脚焊接在一起,还是与+24v点焊接的,如果想电平输入高低改变,仅需将焊接取点,改变即可。

网友D:
什么不行,你有拆过吗?

网友E:
无论怎么变,建议根据输入电平需要,通过继电器进行转换,以不变应万变。
智慧火花

网友F:
fx3系列的plc都可以的
mythic

网友G:
FX3系列,外供电源(24V,0V输出悬空),你想他NPN就NPN,你想PNP就PNP
其实硬件说明书就有说明(源型/漏型)输入

网友H:
三菱。输入一般为低电平。也有高电平的

网友I:
好像在哪里可以设置的。。之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实在不行自己做一个电路板用来转换电平,更简单的就是用继电器了

网友J:
三菱FX系列,型号后面带ES的都支持NPN PNP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