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本人新手,现用安川的控制卡控制电机,想问问控制卡与电脑通讯,电机要设置哪些参数?
如扭矩,电子齿轮,控制方式,增益参数等,希望帮忙介绍下。
谢谢了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是插在电脑PCI插槽里的,装了驱动电脑就能检测识别到运动控制卡,那些参数是设置在驱动电机的驱动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是插在电脑PCI插槽里的,装了驱动电脑就能检测识别到运动控制卡,那些参数是设置在驱动电机的驱动器上的

谢谢帮助。
请问我用VC++编的程序如何与控制卡连接?
就是控制卡如何收到我程序中的逻辑控制,是通过PCI插槽,VC++自动识别么?
最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望解答。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
请问我用VC++编的程序如何与控制卡连接?
就是控制卡如何收到我程序中的逻辑控制,是通过PCI插槽,VC++自动识别么?

  每张卡都附带驱动的,驱动装上后,你看你设备管理器上对应的PCI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然后你把你卡的对应你编程语言的链接库文件.dll文件和.lib文件复制到你创建的项目中调用它里面的函数库,或者你自己用它里面的运动控制函数封装成你自己的运动控制类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张卡都附带驱动的,驱动装上后,你看你设备管理器上对应的PCI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然后你把你卡的对应你编程语言的链接库文件.dll文件和.lib文件复制到你创建的项目中调用它里面的函数库,或者你自己用它里面的运动控制函数封装成你自己的运动控制类都行

真心感谢,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请问你对用vc++编程控制电机这方面熟不熟。我一直在自己摸索,感觉就是入不了门。

网友B:
安装好驱动,里面有例子,然后就看你的vc技术了。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