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W -AD041第一个通道坏了,怎么修改程序换通道,谢谢

楼主(2015-04-07):
欧姆龙PLC型号是CP1L

网友A:
一般是改数据寄存器号的,具体参考使用手册才知道。。。

网友B:
在程序执行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将量程控制字写入到模拟量输入单元的输出通道(n+1, n+2)中。
通道 设定
n+1 模拟输入1,输入2量程设定
n+2 模拟输入3,输入4量程设定
模拟输入设定详细:
3 2 1 0
设定
代码 模拟输入启动位
1:启动
0:关闭 平均值
功能
1:使用
0:不使用 00:-10V~+10V
01:0~10V
10:1~5V(4~20mA)
11:0~5V( 0~20mA)
先按实际应用修改输入信号范围,再修改下CH编号即可
欧姆龙CP1W -AD041第一个通道坏了,怎么修改程序换通道,谢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