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控制380V1.1KW电机,用交流接触器还是中间继电器,那个比较合适?该选用什么规格?如何计算?

网友A:
380V,应该是三相的了。虽然用4P的中继,2A也能承受,但是中继的触点一般都标示的 250V 5A。按道理他算的都是容量,380V应该也是可以接的,只是电流没有那么大了。只是既然是电机,三相的,不论功率大小,我还是建议你用交流接触器。我没怎么看人用中继直接拖电机,又不是几十瓦的。直接用CJX2-09或者LCD09等,最小号的就行了。一般看一个电机功率,多少KW,再看一下额定电流就好了。你这个2-3A的电流,1.1KW,用09绝对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既然是380V就不建议用中间继电器去控制,毕竟其安全等级部如接触器(个人认为),如果楼主另有其他考虑,那就另当别论了!!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C:
用40A的三相固态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D:
楼上有用过三相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实际经验吗?我没用过。

感觉固态继电器是控制阻性负载的,感性负载是不是很容易烧掉呢?

查了一下,有专门应对感性负载的三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E:
也可以用电机 保护开关 GV2ME07C 2.5-4A独立控制或者加接触器控制。。。楼上的几种方案都可以,主要还是根据你的使用环境和设备控制要求而去选用
独自漂泊

网友F:
引用楼主修缘168于2015-04-07 10:44发表的 380V1.1KW电机用什么控制比较合适? :
控制380V1.1KW电机,用交流接触器还是中间继电器,那个比较合适?该选用什么规格?如何计算?

380v 1.1KW三相運轉電流約3.5A 啟動電流約13A如果用簡易型的1.5KW變頻器 380V變頻器5HP以下不是很貴又節能保護一次到位
您這電機是歐洲貨是國產非標版嗎?
用感性負載SCR或SSR也行用三相8~10A即可
朋友。1.5KW变频器是多少钱?恐怕比1.1KW国产电机还贵吧?

网友G:
一般传动,电机的话妥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H:
    CJX2-09接触器就可以啦.

网友I:
不建议用继电器,触点很快就挂了.
可以使用交流接触器,相对安全些.
David

网友J:
插,知道什么是电弧吧,中继肯定会把触点胶结在一起

网友K:
用接触器式中继可以,不建议用拔插式。cjx2-09可以啦。但要注意线圈电压。

网友L:
个人认为交流接触器去交好,因为不贵很少坏,不过固态计电器是很安静的,但贵了一点
巫山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