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公司准备做一台设备出口到国外去,国外是60HZ的电!请问:有没有类似变压器的设备,能把频率60HZ变成50HZ,这样一来,要出口的设备就不用重新电气选型了,设备功率27KW。谢谢大家!

网友A:
有很多电气件的频率都是50HZ/60HZ通用的。。。

网友B:
出口到印度是60Hz三相电压是415V。

网友C:
引用楼主passray于2015-04-07 11:13发表的 关于50HZ和60HZ的问题 :
公司准备做一台设备出口到国外去,国外是60HZ的电!请问:有没有类似变压器的设备,能把频率60HZ变成50HZ,这样一来,要出口的设备就不用重新电气选型了,设备功率27KW。谢谢大家!

只有對旋轉類的有影響,如馬達.壓縮機.....。
轉速相差 20% 。可單獨加變頻器改善。
但另外有加裝控制器不在此列。如伺服.步進.DC無刷....。
對其他如加熱器.繼電器.接觸器.....沒有影響。

网友D:
引用楼主passray于2015-04-07 11:13发表的 关于50HZ和60HZ的问题 :
公司准备做一台设备出口到国外去,国外是60HZ的电!请问:有没有类似变压器的设备,能把频率60HZ变成50HZ,这样一来,要出口的设备就不用重新电气选型了,设备功率27KW。谢谢大家!

哈哈他上面有寫啦!不想重新電器選型那就是他的很多電器都是國內專用(50HZ) 那國外是60HZ的想把他調低50HZ 改電器型過就好 您要把小問題搞成大麻煩嗎? 又花大錢
一般市售變頻器不行一定要專用的您自己看看吧

网友E:
就需要注意下电压等级,其他的好像都不要更改。马达50/60HZ通用。是变频器控制的话更不要去考虑了

楼主:
主要是有水泵和马达。看了它们的电气特性,都没有说兼容60HZ啊。

网友F:
呵呵,控制全部用DC24V,驱动全部加变频器

网友G:
现在国内的大部份电器都是50HZ和60HZ的,很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G:
电机类,可选用变频电机

网友H:
变频器好多都通用的吧

网友I:
市面上,電磁開關,電動機,幾乎都是50HZ,60HZ通用,

网友J:
变压器只能变压,不能改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