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想把三菱gt940的程序写入gt1055,除了重写还有什么办法没啊

楼主(2015-04-07):
如题,,,,,

网友A:
大部分是可直接转换,少部分要稍做修改下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都可以直接转换过去。

网友C:
[attachment=133775]
如附件图片即可1
不用重写,修改下GOT类型即可

网友A:
如果是DU的软件写的,有键代码特殊功能的,你转换试试!

网友D:
软件转换
做些调整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