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台达看看
zhaoheshuai

楼主(2015-04-07):
台达LPC传程序记忆容量与机种不符什么原因???怎么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楼主zhaoheshuai于2015-04-07 14:32发表的 用过台达看看 :
台达LPC传程序记忆容量与机种不符什么原因???怎么设置,就可以了。
軟件版本對映問題韌體跟軟體不搭所致 或是編程軟件跟硬體配置所致 如有加RAM或ROM 編程軟件未設定導致
前著為大宗

网友B:
在設定項,選定PLC機種型號就可以了。

网友C(2015-05-09):
支持一下
用过台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