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楼主(2015-04-07):
使用CX-ONE软件时,PLC在线时PLC一断电经常出现蓝屏,是USB驱动版本太低吗?怎样解决。

网友A:
这个软件本身就有自带USB驱动,你可以先卸载驱动,然后在自动安装,或者手动安装,试试看吧
独自漂泊

网友A:
CXP9.3 usb驱动
CXP9.3 USB驱动程序.rar
独自漂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P9.3 usb驱动
谢谢大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