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g1 571-0ba00-0aa0与S7-200连线设置

楼主(2015-04-07):
6kg1 571-0ba00-0aa0与S7-200连线设置如图,连接不上,求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通信线是原装进口,软件版本4.0

网友A:
连接200的,要选择PPI协议的。

网友B:
要pc\ppi cable.ppi 在选com接口。

楼主:
要pc\ppi cable.ppi 在选com接口。
这项没的选,只显示USB接口

网友C:
ADRSS为2号看看,西门子官网上有介绍

网友D:
xp系统才可以的,W7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