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安装编程软件后提示,初始化失败,那位大神有相关经验,在网上查说是系统问题,小弟还用XP

网友A:
绝对是系统问题

网友B:
你看看三菱下载专区,有安装指导

网友C:
安装顺序不要搞错了,需要先安装子文件夹的东东。
gx developer安装教程方法:
1、下载解压到英文路径,如C:\gx developer;
2、将得到3个文件夹分别为Melsec、My Installations、SW8D5C-GPPW-C;
3、首先安装通用环境,进入SW8D5C-GPPW-C\EnvMEL,点击“SETUP.EXE” 安装;
4、再进入SW8D5C-GPPW-C,点击“SETUP.EXE”安装主程序;
5、输入个人信息的对话框,可以随意填写;
6、输入gx developer序列号:570-986818410 或 998-598638072;
7、接着出现选项“结构化文本(st)语言编程功能”,建议勾选;
8、注意“监视专用”这里不能打勾 ,否则软件只能监视(重要的一步);
9、这两个选项可以勾选;
10、最后点击“下一个”即可成功安装。
智慧火花

网友D:
系统问题,曾在Win7 64位上遇到过多次,win7 32位也遇到过1次,主要是电脑系统版本问题,不同版本的系统会引起这些问题,装过很多系统的三菱软件,结果win7跟xp的32位成功率最高,建议你换个系统版本

楼主:
     看来真的要换系统了,但每次换系统都怕,软件太多

网友E:
我刚好刚安装好XP系统,三菱8.86Q安装很顺的,楼主可能是你系统问题,可以根据3楼安装方法
独自漂泊

网友F:
我刚安装好,很顺的,我的系统是WINDOW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