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往复式运转喷漆

楼主(2015-04-07):
我有一个电动机往复式运转喷漆钢板的程序,因为没有注释,所以不懂程序怎么运行的,求大师指导指导!
设备配有一个电机,变频调速,一台PLC,钢板两头各有一个接近开关,设备有上下两把喷枪,钢板运转至实体前有一个接近开关,到达位置后电机运转,当钢板到达喷枪位置时开始喷漆,而且喷枪只喷钢板位置,钢板外围是不喷的,希望有类似行业的专家或高手指导一下!万分感谢!最好帮我弄个注释!

网友A:
把PLC输入 输出点搞明白,再注释

网友B:
楼主用的是那个版本的,我的打不开,换了几个版本打不开,可以换成典型格式吗

网友B:
换了个高版本的终于打开了,1400多步,你不注释下输入输出io,帮你注释难度不小啊

网友C:
X6 X7俩个原点信号 Y0 脉冲量Y3方向控制 Y1 脉冲量Y2方向控制 俩轴控制 D200 D202行走位置控制 采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想搞详细最好自己把外部信号全部查出来画张图什么都清楚了

楼主(2015-05-11):
4楼的意思是小车行走的距离完全是程序里面控制的,外部不需要什么输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