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在子程序做过一键启停的呢??

楼主(2015-04-07):
有没在子程序做过一键启停的呢??如果用自锁的形式在子程序中做一键启停,如果不调用子程序了,那结果就扫描不到了,输出就不能停止了

网友A:
看实际情况吧?如果子程序对主控程序有影响就不要这么做了,非要在里面写可以试一试让子程序的入口置位为常闭。然后再在子程序里面写启停。
智慧火花
有没在子程序做过一键启停的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