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Soft 1.01.10版本win7系统能用吗?

楼主(2015-04-07):
各位大虾们:
台达触摸屏软件DOPSoft 1.01.10版本win7系统32位能用吗?为什么USB驱动无法识别呢?都重装了几次驱动,还是识别不了。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
另附台达触摸屏型号
[attachment=133773]

网友A:
应该是你驱动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A:
你要仔细看看你购买的连接线所要求的驱动程序,我第一次使用台达时,折腾了一星期才连接上。后来发现是驱动安装不对,更改驱动后就可以连接通讯了。另外,我觉得台达屏没有威纶屏功能强大和好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驱动装的时候提示是成功的。可是连接触摸屏后,在设备管理器里,就是显示驱动未安装好,在这里更新驱动后,还是不行,郁闷啊,还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额

网友B:
能用,刚用了一个,没发现这问题

楼主:
是屏的固件没升级的原因吗?

网友A:
驱动安装成功,不表示你为该通信线正确安装了驱动,那只表示你安装成功了一个驱动软件而已!

楼主:
今天发现,我的电脑USB口是3.0的不知道有影响没有???

楼主:
没人解答的了吗?

网友C:
这个简单。不是软件的原因,是你WIN7系统的原因,是不是有什么保密系统装着,开机死命按F8键进入电脑系统,选择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