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ANUC系统报警

楼主(2015-04-07):
各位请教一下,FANUC系统报警,显示(放大器数不足),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ssb光缆连接线没接好
下载积分:+1(yexiong)

网友B:
看看电源模块有没有电
下载积分:+1(yexiong)

网友C:
应该是FSSB光纤没有接好,你在FSSB界面看一下,是所有的驱动器都检测不出来还是有部分没检测到
下载积分:+1(yexiong)

网友D:
是不是电源模块坏了
下载积分:+1(yexi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