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那位师傅做过张力收卷的程序!怎么来计算,有公式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以前做冲压周边设备的时候 是用变频器+张力控制器+PG卡做的·(我们做的是钢材收卷)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张力控制?计长度?我做过很多这类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张力控制?计长度?我做过很多这类项目。

师傅,你好,就是不知道怎么来计算,有程序吗?

网友D:
買張力控制器
就可以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引用楼主qiaoziqiang于2015-04-07 23:16发表的 张力收卷! :
那位师傅做过张力收卷的程序!怎么来计算,有公式吗?小弟感激不尽!

看你要收放捲的東 西吧! 作法有很多 張力控制器 或是用荷重元件看您要做物件吧!
您是要做力距的還是轉速 還是位置 還是要看您要收的東西為主 您如果是紗線類的用荷重元件就是搞笑吧

网友F:
看要收的是什麽材料吧.
我们是用张力控制器来维持收卷的张力.
David

网友G:
有些变频器带张力控制功能的,还有用PID自整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要收放捲的東 西吧! 作法有很多 張力控制器 或是用荷重元件看您要做物件吧!
您是要做力距的還是轉速 還是位置 還是要看您要收的東西為主 您如果是紗線類的用荷重元件就是搞笑吧

你好师傅!我们是薄膜的设备,就是做收卷控制,变频器是用的安川H系列的,控制模式是转矩控制,我们公司以前的程序都是请和我们做同样的设备厂的人写的,现在我们老板想自己弄,就是想维修方便点。我们他们就用了一个电位尺,和一个用模拟量控制的电磁阀来做的
,张力和速度要怎么来算,收卷的薄膜越来越大,速度也要慢慢下降,张力怎么才能控制,
请师傅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要收的是什麽材料吧.
我们是用张力控制器来维持收卷的张力.

你好师傅。我们也有这种做法。就是电机用转矩控制,用压力传感器,和控制器,来给定电机收卷的力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师傅!我们是薄膜的设备,就是做收卷控制,变频器是用的安川H系列的,控制模式是转矩控制,我们公司以前的程序都是请和我们做同样的设备厂的人写的,现在我们老板想自己弄,就是想维修方便点。我们他们就用了一个电位尺,和一个用模拟量控制的电磁阀来做的
,张力和速度要怎么来算,收卷的薄膜越来越大,速度也要慢慢下降,张力怎么才能控制,
请师傅指教!谢谢

您那的物件是可以滾輪接觸的嗎? 最小跟最大半徑多大 用有PID的變頻器因該就可以了

网友H:
我们厂是化纤纺丝的,卷绕真径从15cm到40cm用的是安川v1000的变频器,用CTS7-200 PLC控制,32个位一条线组态,没看到其他控制张力的设备。

网友H:
卷绕电机没有测速探头,靠在上面的磨擦棍有测速探头的。

网友I:
变频的转矩加速度即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