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内部用户软元件TS用法???

楼主(2015-04-08):
各位:
谁知道三菱PLC内部用户软元件TS的用法?

网友A:
如星.石
三菱内部没有TS软元件,只有保持定时器ST
你说的TS应该是proface里的对应的PLC里的T
TC对应的PLC里的C
但只能作为位原件使用。
要使用TN和CN分别对应的是PLC里T和C的字元件使用。
有没有明白
下载积分:+1(阳光阿生) 感谢分享!

网友B:
ST吧 积算定时器 具体查收藏 家园网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