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x-p中点击在线,软件提示:端口被其它应用程序所占用

楼主(2015-04-08):
在cx-p中点击在线,软件提示:端口被其它应用程序所占用,此问题一直不能解决。电脑w7/32位/通信电缆USB-CFI02驱动已安装,在驱动里选择了与cx-p一致,也没用,电脑也还原过!找不到原因啊!本人初学者,请遇到过类似间题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A:
"端口被其它应用程序所占用"这句已经说明了一切。格式从新安装系统,不安装任何其它软件,只安装CX-ONE试试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下载线驱动端口是多少,然后将图片中的端口改为一致,或者直接在设备管理器中更改端口号,使他们一致就ok

楼主:
重装系统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