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我有台设备的工控机与西门子224 PLC使用串口通讯,每用4-5个月就会出现通讯失败的现象,经过诊断问题出在工控机一侧,可能是串口烧了,换台工控或主板就好了,但这样运行成本太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求大神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点,PPI通讯线是带了隔离的。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如果你是在用wincc和200通信的话,可以用200的usb下载线也可以的,我们就这样用过

网友A:
先说明啊,我只在wincc6.2下用过,7.0以后的我可不敢保证,因为那时5611卡一直不稳定,只好用此方法代替了,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可能是没有等电位连接,说是PPI线带了隔离的,估计也是并没有真正的做到光电隔离。

建议看看无锡北辰的通讯模块,PPI口以太网口的。很方便。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0989.html

[attachment=13406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没有等电位连接,说是PPI线带了隔离的,估计也是并没有真正的做到光电隔离。

建议看看无锡北辰的通讯模块,PPI口以太网口的。很方便。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0989.html

版主也是无锡的,我也是无锡的。我们都用以太网,楼主的问题没遇到过。
学习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没有等电位连接,说是PPI线带了隔离的,估计也是并没有真正的做到光电隔离。

建议看看无锡北辰的通讯模块,PPI口以太网口的。很方便。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0989.html

谢谢版主的建议,现在USB转232驱动都安不上,老火,工况太糟糕了,可能把主板搞坏了。
装上驱动后重启端口就变惊叹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建议,现在USB转232驱动都安不上,老火,工况太糟糕了,可能把主板搞坏了。
装上驱动后重启端口就变惊叹号了。

如果电脑不重启,USB转232端口号正常的话,则不应该是主板问题,而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另,上面帖子给你的建议用的方式,是走网线的。用的是电脑的网线口,直接设置IP地址就行。

网友D:
是正常的工控机吗?我原来经历一个项目用组装机,老出问题。建议价格以太网模块,用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5-07-23):
最终到达客户现场后检查发现通讯线被人为破坏可,很整齐的断了几根,比较隐蔽,大家都是做设备的,何必呢???已经不能越快的做对手了吗?

网友E:
没打点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