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单相异步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5-04-08):
我想实现单相异步电机正反转,正转大概1s,停机大概0.5s,然后反转1s,循环间隔8s钟,不知道普通的电机能否胜任。我试了几分钟,马达明显升温,但不是太高。不知道长时间运行有无问题

网友A:
最好不要用普通电机,因为启停时间太短,容易使电机发烫

网友B:
用洗衣机电机试试。

网友C:
电机带刹车么

网友D:
正转1s停0.5s反转1s,请问楼主普通单相电机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转1s停0.5s反转1s,请问楼主普通单相电机是如何实现的?
传说中的时间继电器或PLC,至于启动起来与否要看负荷多大。

网友F:
用步进电机吧,简单好用

网友G:
异步绝对不行,用步进吧.

网友H:
不可以的,改用其他的电机试一试。

网友I(2015-05-18):
用步进或带刹车异步电机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现已决定使用步进电机。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J:
增加个换向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