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最近要做台拉力测试机,想用PLC和伺服马达来做,并在触摸屏上显示数值,有做过的大师能给个思路吗?谢谢!

网友A:
伺服参置成力矩模式
相信自我!

网友B:
还是加测力仪表,模拟量给回PLC准确的很!!

网友C:
拉力是多大,精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力是多大,精度多少

具体现在还没定,是有个朋友问我会不会做,如果会的话他就接下这个单我做,不会的话他就找别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测力仪表,模拟量给回PLC准确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参置成力矩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参置成力矩模式

拉力数值反馈到触摸屏该怎么弄呢?谢谢!

网友D:
伺服控制器有力矩回授
模拟量给回PLC再送到触摸屏

网友E:
一般伺服只能做到额定扭矩的百分之一精度,机械传动还有损耗,还是加个专门的检测装置比较好,当然也是可以用的,模拟端子输出的信号是扭矩就行,或者通讯获得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控制器有力矩回授
模拟量给回PLC再送到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伺服只能做到额定扭矩的百分之一精度,机械传动还有损耗,还是加个专门的检测装置比较好,当然也是可以用的,模拟端子输出的信号是扭矩就行,或者通讯获得扭矩

网友F(2015-05-28):
用专门的单片机控制板,便宜,精度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