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FX2NPLC与宇电温控器通讯
程序当中H101    表示的是什么呢 K257? 还是什么意思呢?
H8585代表的是仪表地址?  恳请大神讲解讲解 谢谢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定时发送的程序,首先你要明白宇电仪表的通讯数据帧格式,你要发送的数据格式就按仪表定义的写就行!具体数据帧第几位代表什么意思自己要去找资料才行!应该是一个MODBUS的数据帧格式!

网友B:
H101确实表示的是K257,H0C89是通信格式字,查手册对应的D8120里每个位的意义,
大概意思,就是先H8181给表,再H8282给表,一直到H8585然后循环,
想知道具体意思必须查看表的具体通讯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101确实表示的是K257,H0C89是通信格式字,查手册对应的D8120里每个位的意义,
大概意思,就是先H8181给表,再H8282给表,一直到H8585然后循环,
想知道具体意思必须查看表的具体通讯资料

我就是不怎么明白H101加上去是代表什么,还有就是前面D100当中存进去的是H8181是说明只跟一个表通讯?
这个是通讯说明书,麻烦帮我看看 指点指点 谢谢
附件: S017-03  516-516P中文说明书20141215.pdf (364 K) 下载次数:29

网友B:
手册第33页说明了,该手册不包含通讯协议,要获得通信协议,需向销售员免费索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第33页说明了,该手册不包含通讯协议,要获得通信协议,需向销售员免费索取
不好意思哦
发错给你了
是这个
附件: AIBUS通讯协议说明V80.pdf (174 K) 下载次数:23

网友B:
大概帮你看了一下,H0C89是通信格式字表示数据长度8位,停止位2位,无校验,波特率9600,通讯方式RS485
H8181代表通讯的仪表为1号站,由站号+H80,重复2个表示即说明书上(仪表通讯协议规定,地址代号为两个相同的字节,数值为(仪表地址+80H))这句话,仪表地址即俗称的站号。
由H8181+H101可以知道第2号即为H8282 一直到H8585即一共有5个仪表。5个站
D101中H52表示参数代号为52H~
SP 2~
程序段数据,数量由Pno参数定义
D102中为H00
地址代号+52H(82)+要读的参数代号+0+0+校验码
对应的后面的00
校验码D103
根据仪表的可以计算得到,希望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帮你看了一下,H0C89是通信格式字表示数据长度8位,停止位2位,无校验,波特率9600,通讯方式RS485
H8181代表通讯的仪表为1号站,由站号+H80,重复2个表示即说明书上(仪表通讯协议规定,地址代号为两个相同的字节,数值为(仪表地址+80H))这句话,仪表地址即俗称的站号。
由H8181+H101可以知道第2号即为H8282 一直到H8585即一共有5个仪表。5个站
D101中H52表示参数代号为52H~
SP 2~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
谢谢 能否加个QQ 310412094
以后有什么可以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