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5-04-08):
编码器脉冲越大是不是精度就越好?开料机长度想要很精确怎么做?

网友A:
很精确肯定不用编码器搞,肯定用伺服搞

网友B:
一般来说编码器的位数越高,可以解析的越精确.
看需要的精度来选择合适编码器就好,不然也只是浪费了.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