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 通讯

楼主(2015-04-08):
现有两个西门子300的PLC 都自带PN口,能直接用网线连接通讯吗?
还是必须要用CP模块实现?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PLC自带了网线口的,完全可以的。
如果没有分配IP地址,则可以用MAC地址连接的。

网友B:
都自带PN口直接用网线连接,设定IP地址在一个网段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自带PN口直接用网线连接,设定IP地址在一个网段就行啊
然后在STEP7的硬件组态需要设置吗? 程序方面要调用什么块?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