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程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4-08):
最近在学习编程,看到步进指令,但是我同学说这种没必要学,用的少。
问问大家,你们用这个吗?
这个方便吗?

网友A:
你同学真是无语,个人觉得必学!这个也简单,三分钟就学会了!
能教教我吗?我不知道程序怎么写。S0S10S20这些

网友B:
从来都是用步进指令编程的路过。
能教教我吗?谢谢

网友C:
这个与个人喜好有关,怎么好用怎么用

网友D:
同意、赞成3楼。但我认为,一楼的三分钟学会是形容词的“夸张”修辞。

网友E:
好像用的很少,

网友F:
其实多学一种没事 即使不用也先了解 主要看你编制什么样的程序 有的就用T图 有的用步进 有的用FB 有的用c(我是没用过) 各有各的优点 步进适合顺控 T图吃万变 FB适合重复套用程序

网友G:
看来你同学可能要落在你后面了,步进是最常用的,也很实用.
你好。这个我不太会用,程序上不知道怎么写出来那个S0,S10S20 这些。

网友H:
怎么学不进指令,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I:
方便,实用,查找问题快捷。

网友J:
指令不用刻意去学习,运用到懂得查看指令手册,懂得灵活运用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G:
怎么在程序中写S0........ 你都不会, 现在问这个还为时过早.
建议楼主从头学起.基础学好了,后面的才能学进去.
多看看书.加油!

网友K:
你同学说的对,中型机都没有步进指令了,那你怎么玩

网友L:
施主.不要太拘泥在用什麼指令上了.
寫程序重要的是有沒有流程的觀念.和你自己寫程序的風格(應該說是SOP??)
很多人一開始寫的很好,當開始要修改的時候風格又變了...
寫到後面愈改愈亂...亂到連自己都要看老半天才看的懂自己在寫什麼
中間要插入個動作,會搞到機台亂動...這樣是不行的
要有自己的風格的意思是
從Step1->Step2->Step3->.......之間你要怎麼去編寫你要固定下來,
中間插入的時候你要固定修改那些地方,才不會影響到原本的狀態

网友M:
步进指令不能解决所有编程问题,有时还得结合经验一起编程。所以大部分人采用经验设计法。前者是不容易出差,快捷。我习惯把程序做成块处理。再在程序段加以声明段作用。阅程序也方便。
秋风送叶

网友N:
步进指令主要用于顺序控制!

网友O:
不学你会后悔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怎么学不进指令,给点建议,谢谢
光看图片去了,学的进麽

网友P:
用得6的话,其实都差不多
t图的位移指令也能做步进,加指令能做步进,计数器能做步进,out指令成做步进
学习要举一反三,心中有算法 实现的方法是多元的

网友Q:
动作少可不用,动作多了步进程序容易看。
下载点程序都有

网友Q:
程序动作少可不用,多了不用看着累,逻辑关系复杂,用步进清晰。
下个程序看看学习一下框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