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楼主(2015-04-09):
请问变频器PID控制,电流输入4-20MA,变频器的频率怎么和电流匹配啊?

网友A:
4对应0HZ或者50HZ;20对应50HZ或者0HZ。
变频器有PID功能的话,直接设置各自对应的设定值就行了。斜率内部自己计算的。

楼主:
只需要设定参数就行了吗? 别的都不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