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如负载全部是照明单相220V的。总功率大概在700千W,。。总开关是用3相4线。请问这个3相的总开关应该多大??如果计算???谢谢

网友A:
700kw这么大功率?估计三相总开关也过千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kw这么大功率?估计三相总开关也过千安了。。。

是220v的总功率。。。那个3相的总开关,如何计算的????

网友B:
单相,4 . 5 安/千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220v的总功率。。。那个3相的总开关,如何计算的????

不是算全功率的的,有一个使用因数的问题,就是这些灯并不是同时点亮的,你按全功率计算电流太大了,一般灯的使用因数在0.6的样子。

交流电的功率计算:
单相P=IU(U=220)
三相P=3*220*I*功率因数=660*I*功率因数
或P=I*380*1.732*功率因数≈660*I*功率因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算全功率的的,有一个使用因数的问题,就是这些灯并不是同时点亮的,你按全功率计算电流太大了,一般灯的使用因数在0.6的样子。

同意4楼

网友D:
要看是什么灯了

网友E:
速算电流1000A,用1000A或者1250A的空开,不知道你的总负载怎么计算来的,实际可能在500A~630A左右

网友F:
按补偿到0.9(功率因数)计算,三相的平均电流为1190A。考虑到不平衡,应该选用大一些的空开,2000~2500均可,将热保护调到1200A即可,安装时,注意三相负载均衡,并加装功率因数自动补偿装置。

网友G:
   理论电流应该在1000A,具体还要看你的分配是否均匀,建议使用不少于1000A的断路器,最好1250A。

网友H:
电流约1064A,具体还要看你的分配是否均匀,建议使用不少于1250A的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I:
我个人认为单相700KW灯。在三相380V4线供电的情况,是把700KW分三路接线的话,那每路电源承载就是233KW。根据P=U×I×1.732×功率因数,这样就可以配用三相总开关大概使用500A--630A的空开,不知其他朋友是否认可。请指导!
独自漂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个人认为单相700KW灯。在三相380V4线供电的情况,是把700KW分三路接线的话,那每路电源承载就是233KW。根据P=U×I×1.732×功率因数,这样就可以配用三相总开关大概使用500A--630A的空开,不知其他朋友是否认可。请指导!

大约是对的,但是照明比较复杂,开关用大些省的招人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个人认为单相700KW灯。在三相380V4线供电的情况,是把700KW分三路接线的话,那每路电源承载就是233KW。根据P=U×I×1.732×功率因数,这样就可以配用三相总开关大概使用500A--630A的空开,不知其他朋友是否认可。请指导!

具体怎么分既要考虑到三相负载平衡,也要考虑实际灯的分布和开关灯的时间分布等情况。另外灯的类型也要考虑,灯的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之间的关系。个人认为灯的话总开可以选大些,反正坏了也不值多少钱,不要太小了一天到晚跳闸,烦死了。

网友K:
假如 3相平均分配 700KW/3*4.5=1050  也就是说每相电流为1050A
个人认为就应该按照总功率计算  如果 特殊原因就要 所有照明要同时开咋办?

网友L:
那么大的功率,单相电流都有1000多安

网友L:
计算公式P=380*1.732*I*功率因数约1064A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计算公式P=380*1.732*I*功率因数约1064A
你的是380V供电,照明那么大的功率应该考虑三相分布平均,假如不平衡那就零序产生电压,是专业安装的人员应该会考虑的。
独自漂泊

网友M:
++++++9===9

bvvvvvvvv}IKU

]

\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不是算全功率的的,有一个使用因数的问题,就是这些灯并不是同时点亮的,你按全功率计算电流太大了,一般灯的使用因数在0.6的样子。

晚上都开了

网友O:
估计要选用2000安培左右的

网友P:
三相供电,单相只有200多千瓦,估算照两倍计算,也就400多个电流。那个1.73只是电机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