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伺服ON重要性及控制方式心得

楼主(2015-04-09):
在伺服驱动器的配置过程中,伺服ON的通断关系着伺服电机的运行,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来设置:
一☞利用手册说明将与PLC连接侧的I/O引脚内的伺服ON与COM引脚短接来实现伺服ON常闭
二☞利用伺服驱动器本身参数设置来实现,例如安利川驱动器,可设置Fn50a里面的参数来实现
三☞利用上位机程序来设置伺服ON状态
纯手工,手机打字分享心得,不喜勿喷。有心得可进行补充和指正。
智慧火花

网友A:
四☞可以利用按钮或者旋钮来控制伺服ON状态,
本人觉得伺服ON还是需要的,伺服OFF时可以手动推动伺服电机

网友B:
我一般通过PLC的一个输出点来控制ON,程序里设定上电ON,人机界面上也会设置个按钮方便调试时ON和 OFF。

楼主:
嗯,大家的心得挺不错,涨姿势啊!
智慧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