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控制,请教一下

楼主(2015-04-09):
我是用触摸屏直接输入多少毫米的, 怎么在程序中转换成脉冲呢,
然后就是 脉冲转换成浮点数比较好还是直接就这样啊 我是新手

网友A:
你机构运动1MM对应的脉冲量是多少,直接乘法运算就可以了。
脉冲量去转为浮点数毫无意义。
Good Luck~

网友B:
程序里面进行一个计算,确定后,再将值赋给你对应的存储单元就好。
智慧火花

楼主:
计算出1mm需要的脉冲 然后再程序里直接输入的乘以1mm需要的脉冲量嘛

网友C:
假设你的步进电机脉冲当量为1.8度/CP,丝杆螺距为2毫米,则电机转一圈为200个脉冲,电机在不带减速机构的情况下进给了2毫米。当然你可以设置细分数来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