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9):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设置步进电机速度的 但是在触摸屏上是要输入百分之多少的,怎么做  比如20%  50% 100%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人家设定速度可能搞不懂

网友A:
嗯,那就这么编!

楼主:
但是怎么做, 我在一个昆仑通态看到的 威纶行吗

网友B:
直接用数值元件输入不也可以用了吗?

网友C:
在触摸屏宏里面做数据处理,或在PLC里做下数据处理

网友D:
可以的
plc程序处理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这个最简单了,我做的还要比你直观,转换成频率0-50HZ,转速0-1450转等,你的百分比最好换算了。

网友F:
对,触摸屏输入数字,PLC换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