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问题

楼主(2015-04-09):
我有一个台达的PLC买了一条台达编程线为什么插入电脑,可电脑没有一点题示,编程线上的指示也没亮,这到的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朋友帮帮我
巫山石军

网友A:
本来就没提示 你用软件读取一下程序试试 我用的没等 就一根线
zhaoheshuai

网友B:
有个驱动,你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有人有台达的驱动吗?在官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楼主:
有安装啊就是不行
巫山石军

楼主:
需要设置电脑吗?编程线上指示不亮可以吗?
巫山石军

网友D:
把单相脉冲电表里面的棕色和绿色线对调接就可以
,有机会的朋友可以去试试
独自漂泊

网友E(2015-05-09):
有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