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三菱PLC中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回二进制整数??

楼主(2015-04-09):
请问一下,如何在三菱PLC中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回二进制整数??

网友A:
引用楼主替罪羊于2015-04-09 20:59发表的 如何在三菱PLC中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回二进制整数?? :
请问一下,如何在三菱PLC中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回二进制整数??
(FNC129)INT指令。
Good Luck~

网友B:
可以查PLC指令集应该都有吧

网友C:
用DINT指令,例如 DINT DII4 D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