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一个动作,请教怎么编

楼主(2015-04-09):
按下按钮 电机转到位 松开按钮 电机回到位

网友A:
利用这个按钮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轻松搞定
下载积分:+1(工控小将) 该怎么做呢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利用这个按钮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轻松搞定
对,精辟。

楼主:
该怎么做呢

网友D:
上升沿做正转启动,下降沿做反转启动信号

网友E:
步进电机控制程序会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