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中涉及的PLC问题,跪求帮助!

楼主(2015-04-09):
从未学过PLC,问题有点太菜鸟,请各位见谅!
一台三菱FX2N系列的PLC最多可以连接多少16瓦的日光灯?

网友A:
这要看你的需要。PLC的每个输出都可以看作一个开关。如果你想要每个输出点对应一个日光灯,那么多少个日光灯要看这个PLC有多少输出。你也可以用一个输出点对应多个日光灯,这样这些日光灯就同时开同时关。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否则会烧
加中间继电器想有多少就可以控制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