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写不进程序

楼主(2015-04-10):
近日,我遇到一台三菱FX2N系例的PLC,可将程序读出,可就是写不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写不进去总会有什么提示的 吧,好几种原因了啊

网友B:
是不是被上口令了
多多学习

网友C:
提示什么,把plc里面的东西先全部清除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被上口令了
上口令读也是读不出的,写也是写不进的。写不进有什么提示,很多原因的,比如PLC的开关有没有打到停止档........
下载积分:+1(yexiong)

网友E:
读出来的是程序,还是参数? 正常能读出程序,也能写进去,有没有外加存储盒,写保护开关????
下载积分:+1(yexiong)

网友F:
提示什么。。。?

网友G:
没在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