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现在的数字电表怎么样可以省点,或者让电表转的慢点。有办法吗?

网友A:
别出格,现在习总正反腐呢。老实做人,不差那点电费。

网友B:
动机不正,鄙视你。

网友C:
引用楼主pengxiaowu12于2015-04-10 10:08发表的 电表怎么样没有转慢点? :
现在的数字电表怎么样可以省点,或者让电表转的慢点。有办法吗?

办法倒是有,不过是违法的事,不能在网上说这些。

网友D:
教你一个方法 不知道有没有用  把电表进线和出现  每一相分别短接  接之前把家里电拉了 接的时候带好厚的绝缘手套

网友E:
单相脉冲电表,拆开电表对调图中的棕色和绿色线即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试
独自漂泊

网友F:
感觉这样做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单相脉冲电表,拆开电表对调图中的棕色和绿色线即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试

你这种做法现在是没有用的,现在的家用电子式电度表已经有完善的反向用电的计量方式,可以精确测量正、反两个方向的有功功率,且以同一方向累计电能,并单独记录反相电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做法现在是没有用的,现在的家用电子式电度表已经有完善的反向用电的计量方式,可以精确测量正、反两个方向的有功功率,且以同一方向累计电能,并单独记录反相电量。
[/quot我发的图片中有个: 以锰铜片作为分流电阻RS,当大电流i(t)流过时会产生相应的成正比的微弱电压。所以利用这原理改变的,嘻嘻!
独自漂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做法现在是没有用的,现在的家用电子式电度表已经有完善的反向用电的计量方式,可以精确测量正、反两个方向的有功功率,且以同一方向累计电能,并单独记录反相电量。
[/quot我发的图片中有个: 以锰铜片作为分流电阻RS,当大电流i(t)流过时会产生相应的成正比的微弱电压。所以利用这原理改变的,嘻嘻!

ADE7755   5,6脚是电流采样端,除非你换黑,绿线,棕,绿线对换没有改变取样电阻的大小,只是改变了方向

网友H:
高手在民间

网友I:
好牛逼,官方都是混饭吃民间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