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0):
大家帮忙看看,我怎么找不到那个FXCPU专用帮助呢,这是怎么回事吗。晕。按F1后就出现这种问题了.求大神指导呀!!!

楼主:
怎么回事,无人问津???

网友A:
你软件安装的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楼主zheng512688于2015-04-10 16:27发表的 GX Works里面的FXCPU系列帮助文件不能用? :
大家帮忙看看,我怎么找不到那个FXCPU专用帮助呢,这是怎么回事吗。晕。按F1后就出现这种问题了.求大神指导呀!!!

在GX Works2安装包内就有。

Good Luck~

网友C:
安装完之后要单独安装PXCPU帮助文件,在安装包里面有(如果你是官网下载的软件的话再disk2-DocFX文件夹里面的setup打开安装就有了,外面阉割版的不确定  可以找一下)

网友D(2015-10-25):
安装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早就回复过了.将这二个文件替换一下GPPW/DOC/CHS内的文件 FX帮助文件.zip (409 K) 下载次数:512
  • 下载积分:+1(weibanxing)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danwei)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