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4-10):
[attachment=133865]
[attachment=133866] 欧姆龙程序里的,好像是功能块,能将输入输出点转换成文字,然后后面直接用输入文字编程。这东西怎么创建、编辑?

网友A:
各品牌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啦。

网友B:
把输入输出点先添加文字唯一一一对应注释,然后就可以使用文字注释编程啦。

网友C:
这是功能块,对多个重复的功能,这样好!

网友D:
- - 创建FB块。
在欧姆龙里面,快捷键是F

网友D:
等你学西门子的时候,就全是这种了……各种起保停都放在功能块了。

网友E(2015-05-28):
就是程序注释啊

网友F:
功能块。很好用。
平常心!平常心!